[求助] 新手入门LNA为什么输入阻抗是0

楼主(2025-06-16):
如图自己按照教程搭的一个小的LNA,但是输入、输出阻抗的实部永远是0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

网友A:
bias偏置的0欧姆阻抗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as偏置的0欧姆阻抗导致的

那输出为什么也是0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输出为什么也是0呢

到电源的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电源的电感

意思是从输出端看没有经过那个共源管是吗?那应该怎么调呢麻烦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