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ower power design中write_def 如何写出cell pg pin的连接关系

楼主(2025-06-17):
在low power design中,我想写出def包含以下SPECIALNETS 信息

从数据格式来看,他应该包含power net以及对应cell pg pin的连接
但是发现在local power net却没有这样的描述。而是只有一些power strip的坐标位置

请问该如何能写出像第一张图片的描述?
目前已经检查:
1. 排除layout 阶段 cell的摆放情况(√)
2. 排除layout或者upf的逻辑连接 (√)
现在不知道还有什么思路可以去追溯,求各位大佬指点

网友A:
你第一个图里的def是怎么写出来的?之前没遇到过这种问题,刚刚看了看我这里的几个def,我感觉special net的信息写出来就是图二这种形式,没有逻辑链接的表达,只有signal net会有net和相应cell pin的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第一个图里的def是怎么写出来的?之前没遇到过这种问题,刚刚看了看我这里的几个def,我感觉special net ...

hi,我这个是defOut -routing写出来的

网友B:
一般市defOut -routing -netlist -floorplan  ../XX.def
第二个看起来根本就没route啊

网友:
或者写出个网表,用verdi 去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市defOut -routing -netlist -floorplan  ../XX.def
第二个看起来根本就没route啊

hi,对于第二张图片肯定是routing的,下面power shape就是例子。问题在于它没有local power 相关inst的连接描述:
正如第一张图片是:
+VDD (inst1  VNW)
我期望第二张图片能够写出:
+ASIP_SW_VDD (inst1 VDD)
因为整个low power design是一个SW domain,那么standard cell 应该放在SW_VDD的rail上

但是现在不清楚如何去写出这样的描述关系

楼主:
目前了解到的是:
+ASIP_SW_VDD (inst1 VDD)(inst2 VDD) ...
等价于
+ASIP_SW_VDD (* VDD)
但是工具就很奇葩,一会写成上面的格式,一会写成下面的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