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读入标准单元lib库错误

楼主(2025-06-17):
innovus读入28nm标准单元lib库时候没报错,但在输入init_design之后报错,报错问题如下

报错显示有一些单元没有找到,但是这些单元在28nm标准单元lib库里都有定义都能找到,这是什么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
有没有大佬回答帮助一下的

网友A:
init_design结束之后,执行log中提示的命令,check_inst*_libr*_in_view,然后查看报出来的report。
原因是某些cell,再一套lib_set没有指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it_design结束之后,执行log中提示的命令,check_inst*_libr*_in_view,然后查看报出来的report。
原因 ...

我按照您说的,运行了提示的命令,他显示这样的错误(图片1)
我按照上面提示的错误,在view里面的func_fast_rcbest,我进行了更改,再次init_design后,还是很多错误,报错如下(图片2、3)
但是他报错的这些单元我在lib库里面都能找到,请问是什么库我没导进去吗还是什么其他问题?

1

1

2

2

3

3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按照您说的,运行了提示的命令,他显示这样的错误(图片1)
我按照上面提示的错误,在view里面的func_fas ...

第一个问题是你需要在view_definition.tcl中指定lib_set,你最好贴一下你的脚本看看是怎么设置的。你说你在lib中可以找到,我猜测有可能是你只是将那些lib设定为了一个变量,但并没有把这个变量吃进去,当然这只是猜的,还得继续定位;

第二个问题应该是你没有吃tech lef,是一个.tlef的文件,里面会定义你图中报error的那些site和孔的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问题是你需要在view_definition.tcl中指定lib_set,你最好贴一下你的脚本看看是怎么设置的。你说你 ...

谢谢你的回复,我的MMMC脚本设置如图1、图2,我也觉得是没吃进去,但是不知道是代码哪里出了问题。下面是我做setup数据导入的代码图3、图4。

然后你说的techlef文件,我不清楚我用的是否准确,是我在台积电28nm库里面找到的,但是是lef结尾,图5。

图1

图1

图2

图2

图3

图3

图4

图4

图5

图5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问题是你需要在view_definition.tcl中指定lib_set,你最好贴一下你的脚本看看是怎么设置的。你说你 ...

谢谢你的解答,我的MMMC文件如图1、图2,我觉得也是没有读入我的lib文件,但是我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然后图3、图4是我Datasetup读入的脚本。

其次你说的tech lef文件,我是在tsmc28nm工艺库里面找的不清楚是否正确,请指导一下,我用的是lef结尾,图5是文件的开头。
感激不尽!

1

1

2

2

3

3

4

4

5

5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问题是你需要在view_definition.tcl中指定lib_set,你最好贴一下你的脚本看看是怎么设置的。你说你 ...

看了你的回复,我又找到了这个tf文件tsmcn28_10lm5X2Y2ZUTRDL.tf,并且用virtuoso软件将tf文件转成了lef文件,init_design后还是报了很多错误,依然是这些问题,如图1、图2

1

1

2

2

网友(2025-08-12):
引用 楼主:
看了你的回复,我又找到了这个tf文件tsmcn28_10lm5X2Y2ZUTRDL.tf,并且用virtuoso软件将tf文件转成了lef文 ...

28nm的tlef与lef不一样,你可以打开lef文件看看一般都是macro的定义,tlef才是金属层通孔等的信息

网友:
你的apr.tlef是哪里找的?t家会专门给一个用于innovus的lef数据包。里面有各种金属层可以选。用之前,要按照lef数据包里面的README描述,转换一下就可以用了。

网友:
这明显是有些 corner 缺失 lib 导致,lib 要配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