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S锁定问题求助

楼主(2025-06-17):
sos经常会遇到文件无法锁定的问题, no data on lock available  ;
目前是重启virtuoso能解决   有没有彻底解决的办法,求指导           不定时出现这个问题 ,不是每次都会不能检出

网友A:
soscmd uncheckout 强制释放锁. 如果是不定的,经常性的就有可能是server 端跟client 通信拥塞,导致锁死;也有可能是你的SOS软件环境有问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

网友B:
让checkout的人,进行checkin操作,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让checkout的人,进行checkin操作,就可以了

目前已经是checkin状态,  在check out的时候提示这个no data on lock available

网友C:
update一下版本,感觉像锁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update一下版本,感觉像锁出问题了

update了,no change;   更新完工作区打开sos查看文件状态也是正常的checkin,就是不能检出     必须退出virtuoso再打开才可以

楼主:
不定时出现这个问题 ,不是每次都会

网友:
去view的目录下, 看看有没有lock文件, 如果有, 则删除

网友(2025-10-11):
我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推出vir也不行,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soscmd uncheckout 强制释放锁. 如果是不定的,经常性的就有可能是server 端跟client 通信拥塞,导致锁死;也 ...

请问这个指令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