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多bitDSM输出,看着没问题,但fft性能很差

楼主(2025-06-17):
如图,多位DSM输出看着没问题,为什么跑完fft性能这么差。很纳闷,满足相干采样,谐波非常大,是DT的DSM。量化器是5bit的,没有都使用,但看起来也没有过载呀。疑惑,谢谢大家!!

楼主:
理论上应该要100+的SNDR都是理想器件

网友A:
你的量化器似乎有工作范围限制,导致最高点和最低点量化结果数量极少。你可以仿真一下小一半或者小3dB输入信号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量化器似乎有工作范围限制,导致最高点和最低点量化结果数量极少。你可以仿真一下小一半或者小3dB输入 ...

应该没有过载,我设置的是5bit,电平数还没有用完,但还是谢谢您的建议,我会试一下的,非常感谢!

网友B:
fft分析的信号是经过理想dff之后的吧,也就是每个台阶是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fft分析的信号是经过理想dff之后的吧,也就是每个台阶是平的。

啥意思我这个不平嘛

网友C:
FFT加窗,关注你需要的带宽内性能即可
后面都要加滤波器把NTF转出去的噪声滤除

楼主:
引用 网友C:
FFT加窗,关注你需要的带宽内性能即可
后面都要加滤波器把NTF转出去的噪声滤除
...

您好,我加窗了,BW也选了,感觉没问题,谢谢您的回答

网友:
分析数据方法可能有问题的
1. 把输出数据dump出来,用matlab 分析处理
2. 目前输出结构,加一个二阶模拟低通滤波器,重新分析

网友D(2025-11-10):
楼主请问解决了嘛,我遇到了跟你一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请问解决了嘛,我遇到了跟你一样的问题

电路反馈有一个地方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