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IB与metal change的区别是啥

楼主(2025-06-17):
FIB与metal change的区别是啥,是同一个东西吗?

网友:
FIB做的实际就是metal change,对硅片进行操作,切断金属或者连接金属
还有一种叫ECO,就是对设计进行修改,比如对某一层mask重新编辑进行流片。
ECO是要重新流片的,FIB不需要

网友:
FIB只能对成品后的单颗芯片进行操作。
metal change或者说eco就是改版,修改加工版层来改变下一次流片整张wafer所有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