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上边的比下边的防护效果好么?

楼主(2025-06-17):
上边的和下边的相比,防护效果会有差别么?

网友A:
正常都是上边的吧,电阻不就是为了保护齐纳管防止它电流太大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都是上边的吧,电阻不就是为了保护齐纳管防止它电流太大的吗

保护齐纳二极管?整个保护结构不是都是为了保护核心电路么?

网友:
正常是两级esd保护,前一级大esd diode,后一级小esd diode

网友:
主要看你这个电路的作用,如果是ESD防护电路,只能按照图2使用,图1没法泄放ESD电流,因为ESD电压全部加载了电阻上,会把电阻高压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