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有关Synopsys DC综合UPF命令 - set_retention的问题

楼主(2025-06-17):
我用的S40库和arm的PMK,UPF命令如下:

set_retention RET_RULE -domain PD_OFF\
-retention_supply_set PD_TOP.primary \
-save_signal {retn low} \
-restore_signal {retn high}

map_retention_cell RET_RULE -domain PD_OFF -lib_cell_type DRFF

综合出来的控制信号极性被取反了(DC将retn取反然后输入给retention DFF),这是为什么呢?我试着改成save_signal {retn high}和restore_signal {retn low}他就不加反相器。但这样就跟我的设计极性不符合了。因为库路面只有Master-salve 类型的retention DFF所以也不知道这样写对不对。我看了IEEE1801 2013的标准,说是只用指定-rettnion_condition就能约束上Master-Slave的retention DFF,但是DC会报Warning,没有指定save_signal/restore_signal,并且retention添加失败。Genus的行为类似,也是会加反相器,还没试-retention_condition会怎样,但是Genus支持posedge/negedge综合,且综合结果正确。

顺便问另一个问题,vcsnlp支持negedge/posedge来仿真master-slave retention DFF,但是Synopsys家其他工具都不支持,怎样在Golden UPF Flow下保持一致性?

网友A:
加反向器的原因是retension DFF 的save信号就是高有效吧,而设计给的控制信号根据upf描述是低有效,当让要加反向器啦,看一下工艺库文档databook里面描述的save信号的有效电平是不是高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反向器的原因是retension DFF 的save信号就是高有效吧,而设计给的控制信号根据upf描述是低有效,当让要 ...

工艺文档说restore是rising edge 而save是low。

我也试过按照Liberty User Guides and Reference Manual Suite Version 2017.06 - Example 9-19 Retention Cell Model Example Using Multiple Latch Group这个例子去改liberty,但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