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使用dc_shell生成的网表有dw模块,使用dc_shell -topo生成的网表没有是为啥

楼主(2025-06-17):
dc综合使用dc_shell生成的网表有dw模块(自动调用design_ware模块),使用dc_shell -topo生成的网表没有是为啥

网友:
DC综合有个设置选项:
set compile_ultra_ungroup_dw true
加上后允许打散,取消desigware层次,你是不是设置了compile_ultra_ungroup_dw变量值为false了?

网友A:
-topo只是带了def或者工具自动给你摆一个形状,和DW库没有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po只是带了def或者工具自动给你摆一个形状,和DW库没有关系吧

你好感谢回复,能请问我怎么不使用DW库吗,刚开始综合之后的网表老是有dw的例化模块,后端说都是生成标准单元的器件才行

网友B:
使用designware也不没有影响啊,最底层都是例化了标准单元库的单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designware也不没有影响啊,最底层都是例化了标准单元库的单元。

非常感谢,还有想问下,那怎么消除网表老是单独例化dw模块,能设置成不单独例化出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还有想问下,那怎么消除网表老是单独例化dw模块,能设置成不单独例化出来吗
...

默认情况下,所有DesignWare层次结构在使用compile_ultra命令综合的过程中会被无条件解组。你可以通过将compile_ultra_ungroup_dw变量设置为false来防止这种解组行为(默认值为true)。在Synthetic modules较小,比如三位乘法器时,无论是compile命令还是compiler_ultra命令都会对Synthetic modules进行解组,此时无论compile_ultra_ungroup_dw变量为何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