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某组内面试的一个电路图的疑惑

楼主(2025-06-17):
小弟参加某课题组面试的时候,老师问了下面的电路图
当时小弟是用反馈的思路分析的,但感觉思路不太正,有没有友友可以分析一下
1.这个电路特征是什么,有什么用处
2.输入到输出的传递函数是什么
3.B C两点是AD Ground吗
4.A点和Vout+的关系呢?用反馈的思想来看,算是检测点和输出点是同一点吗

网友:
感觉可以理解为一个FVF+一个共栅级

网友:
右边比较容易理解,就是一个source follower和一个共栅放大器。左边不理解。看不到这种电路有什么优点。

网友:
相当于用一个超级buffer把vin_p复制到c点,然后输出电流就变成了gm(vin_n-vin_p)。sansen还是allen的书里有讲

网友:
3楼正解

网友A:
推导一下传递函数,不就清楚了吗?大家都是牛人呀,都靠直觉分析电路吗?

网友B:
左边应该是个共模反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左边应该是个共模反馈

单端输出还需要共模反馈电路吗?

再强调一遍,只有推导了传递函数,才能真正明白电路工作原理。
直觉分析经常会出错的。

网友:
左右是同一个电路,就只分析左边的电路。 vin+控制的mos管的电流被上边的电流源固定,所以Vgs固定。vin+ 怎么变化,B点电压就怎么变化(loop调整A点电压实现),Vout+相当于B点就是个共栅放大器的输出点。 接下来看vin-的变化,因为vin+不动,B点就不动,Vout+相当于vin-就是个共源放大器的输出点。
整个电路工作的基础是 A点上方的电流源和最下面的NMOS管构成了loop.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端输出还需要共模反馈电路吗?

再强调一遍,只有推导了传递函数,才能真正明白电路工作原理。

网友:
电路分析不是靠搜索资料。
完全两码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推导一下传递函数,不就清楚了吗?大家都是牛人呀,都靠直觉分析电路吗? ...

大家不要大失所望,两个都是垃圾电路而已,无用!

网友(点评):
你的rout推得有问题,M1/M2的source端因为是super source follower,所以是低阻,即使你把它当virtual gnd,也可以认为Rout=Ro2,不可能是1/gm这种量级

网友:
最支持老唐的一次。看起来能用但纯属脑残设计,既然都单端了把VIN自偏置掉就完事,非要偏置到N上去多了很多问题

网友C:
《The Flipped Voltage Follower: A Useful Cell for Low-Voltage Low-Power Circuit Design》里的内容吧

特点:FVF所谓的“差分”全是伪差分,但是可以做成class AB

有没有用见仁见智吧

dfvf

dfvf

FVFDP

FVFDP

The Flipped Voltage Follower A Useful Cell for.pdf

网友(点评):
不要搜索资料来论证电路是否有用。可以自己推导一下传递函数,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点评):
FVF电路是一个有意思的电路,但是其衍生出的电路未必就好。我推导传递函数的图(A)和(B),就是没用的垃圾电路!

网友(点评):
Fig.4和Fig.5中,M1和M2管,Ib全去掉,X点直接接VDD,是不是DC transfer characteristic曲线也一样。

网友(点评):
也就是说,差分对尾电流去除,变成伪差分结构,所谓的AB类特性就有了。还需要FVF干嘛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The Flipped Voltage Follower: A Useful Cell for Low-Voltage Low-Power Circuit Design》里的内容吧

...

图中M3和M4就是简单的共源管而已,因为其源端阻抗很低。

简单的共源管也具有电流发散性!

网友(点评):
他的特点就是class ab,其实你看它paper里画的那个电流曲线就知道是class ab才需要关注的,别的确实没什么特别的,是不是真的有用要看场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The Flipped Voltage Follower: A Useful Cell for Low-Voltage Low-Power Circuit Design》里的内容吧

...

《The Flipped Voltage Follower: A Useful Cell for Low-Voltage Low-Power Circuit Design》
原文晦涩难懂!就是篇垃圾文章!

其实,全差分结构的尾电流源删除,文章中所有电路都可以实现,都有『所谓的AB类』特性。

那,为什么全差分电路不能去除尾电流源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The Flipped Voltage Follower: A Useful Cell for Low-Voltage Low-Power Circuit Design》
原文晦涩 ...

去掉的话,静态电流怎么确定?进一步,不同的共模输入电压,M3的电流也是变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去掉的话,静态电流怎么确定?进一步,不同的共模输入电压,M3的电流也是变化的。
...

不去掉,共模电流也是会变化的。只有带尾电流的全差分结构,才能抑制共模!

对于需要大电流充放的电流,去掉尾电流是最佳选择。

FVF结构尾电流就是扯淡,和伪差分没有太大区别。

网友E:
differential FVF,不增加静态电流的前提下提高电路的瞬态响应能力

网友(点评):
看看伪差分结构(无尾电流源)呢?是不是也有『不增加静态电流的前提下提高电路的瞬态响应能力』?

网友E:
引用 网友E:
differential FVF,不增加静态电流的前提下提高电路的瞬态响应能力

伪差分控不住dc点吧,X点接VDD,v1 v3相等的时候,两个管子电流就飘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伪差分控不住dc点吧,X点接VDD,v1 v3相等的时候,两个管子电流就飘了

differential FVF,还不是一样的,v1 v3相等的时候,两个管子电流就飘了。
differential FVF,难道能够控制共模吗?

关键是,FVF结构使得X点的阻抗很低,这和直接接VDD,没有多大差别。

M3和M4管,在differential FVF情况,和在直接接VDD情况,没有多大差别。

我们要明白,全差分结构,有尾电流源,共源点在差分情况下是交流地,共模情况下是悬空(阻抗很大)。
这样,差分对管才能抑制共模,同时抑制电压干扰。但是,缺点就是差分管的电流大小受限于尾电流管,无法形成发散电流曲线。

伪差分结构,differential FVF结构,两种结构在差分和共模情况下,共源点的阻抗都很低,无法实现共模抑制和电源抑制。

伪差分结构也有很好的Class AB电流发散特性。differential FVF结构和伪差分结构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differential FVF,还不是一样的,v1 v3相等的时候,两个管子电流就飘了。
differential FVF,难道能够控 ...

理想电流源负载调整为MOS管电流源,大家可以尝试推导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