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非线性电路稳定性分析

楼主(2025-06-17):
稳定性分析通常是选取某一个固定DC工作点进行的小信号分析。对于一个系统,如果输入输出都是随机PRBS脉冲序列,脉冲信号高低电平时候,系统的部分MOS管会工作在不同区域,饱和区或者线性区,DC工作点不再恒定,对于这种系统,应该怎么分析他的稳定性呢?我现在想法是在脉冲序列为高电平和为低电平的两种情况下分别进行两次小信号稳定性分析,两个稳定性分析都稳定的话,近似认为系统稳定。请问各位大佬能否提供更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
你这是时变与非时变吧,不是线性与非线性

网友A:
能周期工作就用pss+pstb,不周期就看tran的振铃了。

楼主:
但是随机序列没有周期,好像跑不了PSTB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周期工作就用pss+pstb,不周期就看tran的振铃了。

我这里输入是随机脉冲序列,这么说只能看瞬态仿真了吗

网友A:
你说输入输出都是随机PRBS脉冲序列,那么这些脉冲有没有反馈回来,形成环路。还是说只是输入一堆阶跃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输入输出都是随机PRBS脉冲序列,那么这些脉冲有没有反馈回来,形成环路。还是说只是输入一堆阶跃而已。 ...

有反馈形成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