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仿真x态问题求助

楼主(2025-06-17):
仿真出现X态问题,都是声明的wire类型,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求大佬指教。

网友A:
信息有限,猜测是多驱导致
多驱的时候如果驱动相同信号则保持相同的信号,如果驱动不同信号则为x
RST_N在被u_reseter_if.rst_dut_n驱动为0的时候表现出x态,在驱动1的时候表现为1
MCU_RSTN在被驱动成0的时候表现为x
猜测RST_N和MCU_RSTN都有被别的地方驱动成1,所以你看下这个信号连接情况吧,确认是否多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息有限,猜测是多驱导致
多驱的时候如果驱动相同信号则保持相同的信号,如果驱动不同信号则为x
RST_N在被 ...

我重新仿了一下,又可以了,不知道怎么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