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轨到轨buffer的线性度问题

楼主(2025-06-17):
设计了经典的轨到轨两级运放,折叠式共源共栅+classAB

已调整输入级对管有点收益,已经调不动了,浮动电流源也略微调整了一下,有点收益,但是线性度只有13bits

其他部分多多少少试了一下,但是都没什么变化
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网友:
回归书本,计算增益和thd公式

网友A:
楼主现在有解决思路了吗?采用恒定跨导输入试试呢

网友B:
不要像monkey一样乱试,THD是可以计算的,具体看sansen。两级压不住就三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要像monkey一样乱试,THD是可以计算的,具体看sansen。两级压不住就三级。

求教一下大佬,怎么计算THD,具体sansen那本书的哪个章节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求教一下大佬,怎么计算THD,具体sansen那本书的哪个章节

sansen精粹第18章

网友:
引用 网友B:
sansen精粹第18章

感谢感谢,以前囫囵吞枣看过一遍,全还给sansen他老人家了,回头再仔细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现在有解决思路了吗?采用恒定跨导输入试试呢

主要还是放大管的问题 尺寸再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