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ntos8安装virtuoso

楼主(2025-06-17):
大佬们请问一下,我在这个贴子https://zhuanlan.zhihu.com/p/574105831下载了破解版本的ic231,spectre231和calibre。在centos8系统的服务器上解压然后设置好了环境变量,然后使用了该帖子提供的licence。在我启动virtuoso时发现卡在启动界面,在终端输入lmstat -f 111输出为lmstat - Copyright (c) 1989-2019 Flexera. All Rights Reserved.Flexible License Manager status on Tue 6/17/2025 18:36Error getting status: Cannot find license file. (-1,359:2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然后我在IC231的license开头加了三行:SERVER cadence-server 00:11:22:33:44:55 5280
USE_SERVERDAEMON cdslmd /opt/cadence/install/bin/cdslmd。再次启动出现出现报错:

最终报错内容

最终报错内容

网友:
没patch好,或者license文件指向的不对

网友:
得先patch,然后license里面前三行得删掉,只留feature信息

网友:
你首先需要Patch 掉已经安装好的EDA 软件,然后如果你从本地文件拿 LICENSE 而不是架起来守护进程 lmgrd 的话,license 文件前三行要删掉。如果你选择架 lmgrd 守护进程来提供 license 的话,那么 server name 和 hostid 要分别跟你主机的 hostname 以及某一块儿网卡的 MAC 地址对应上。 MAC 地址作为 hostid 的时候去掉: 号,然后所有字母全部小写即可。

网友:
前辈,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