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跑veriloga有报错

楼主(2025-06-17):
大佬们,我装好HSPICE后尝试运行一些demo,但是verilog文件夹下的例子都无法运行,报错*pvaE* Please invoke hspice script instead of binary. ,网上几乎所有的偏方我都尝试过了,配置gcc编译器,换HSPICE版本(2022,2019),都没效果。有没有大佬知道原因,拜托了

网友A:
单从提示看,似乎是路径设置错了。HSPICE安装路径下应该有两个HSPICE执行文件吧,一个是二进制的执行文件,另一个是个脚本,做一些配置后再去调用二进制的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从提示看,似乎是路径设置错了。HSPICE安装路径下应该有两个HSPICE执行文件吧,一个是二进制的执行文件, ...

请问应该修改哪里的路径呢,我直接运行hspice.bat也不行

楼主:
问题已解决,有可能是文件包的问题,我去找了一份在其他电脑尚能正常使用的hspice2021就可以正常运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