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有大佬知道如何给PLL电源叠加一个正弦波噪声吗?Vpp=5%VDD,5MHz的。

楼主(2025-06-17):
是直接在供电电压VDD上面加一个正弦波的意思吗?

网友A:
是的。 5个字。 5个字。 5个字。 5个字。

网友:
vdc串联vs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5个字。 5个字。 5个字。 5个字。

好的好的,谢谢

楼主:
好的好的,谢谢

网友:
Vpp=5%VDD,5MHz
你好,是不是在Vdc上,加一个vsin,vsin的幅度取
5%VDD,频率5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