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里为什么只有线性区的时候才存在漏源电容呢

楼主(2025-06-18):
各位大佬们,这两天在做仿真,在对mos管的电容仿真的时候发现漏源电容只有在线性区的时候才有,然而在线性区的时候存在导电沟道,为什么还有电容呢?

楼主:
图中绿色的是漏源电容,红色跟绿色分别是栅源电容跟栅漏电容

网友:
当没有形成沟道时,漏极和源极可以认为是被绝缘层包裹着的,所以没有寄生电容。形成耗尽层之后,源极和漏极之间的距离可以认为被拉近了,所以可以看到寄生电容。而且栅压越高,耗尽层越宽,电容也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