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ISO_RING怎么画

楼主(2025-06-18):
如下图所示,我电路要用到iso_ring隔离,想要调节三个环之间的间距保证耐压够。但是调用的iso_ring中只能调NBL和VSS之间的距离,NBL和VL的距离似乎不能调,想问问有没有uu们知道解决办法呢??并且距离和耐压大小之间的数量关系大概是什么呢? 如果我想耐10V高压,距离应该给多少比较合适呢? (工艺是t180 BCD)
图2 是ISO_RING参数界面图

网友A:
attribute----subpart里面有各种layer的宽度间距等,可以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tribute----subpart里面有各种layer的宽度间距等,可以调

oo我知道啦! 可以从multipart path里面自己画ISO_RING,不从器件库里面调用,这样attribute就可以改subpart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