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25-06-18):
启动vcs2020.03提示报错:
[SCL] Error:  One possible reason forthis error is that FLEXlm version of the application is higher than the licensedaemon version. If this is the case, please upgrade the license daemon tolatest version (SCL-602)

求教各位大神,怎么解决呀?

网友A:
字面意思,scl版本太低了

网友B:
你的SCL版本太低了,带不动2020的VC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字面意思,scl版本太低了

大神,我用licgen软件生成的license,按理说跟SCL没关系的吧,前三行都注释掉了

网友:
如果没有使用USE_SERVER的话,建议设置 SNPSLMD_LICENSE_FILE 直接指向文件,如果还是这样的话,建议检查一下license文件的格式了,有没有SIGN2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SCL版本太低了,带不动2020的VCS

环境变量直接写到本地的license file所在路径 ,不需要scl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环境变量直接写到本地的license file所在路径 ,不需要scl的吧

1. Synopsys 2018后的软件都需要ecc破解,只有lic起不来。

2. scl的FLEXlm库版本必须大于等于工具的FLEXlm库版本,否则就会报你的那种错,一直是如此。
3. 有的工具进行了完全的Patch,不需要scl服务端验证,但是很少。

你不能期望2010年的scl去对2020年的工具进行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Synopsys 2018后的软件都需要ecc破解,只有lic起不来。

2. scl的FLEXlm库版本必须大于等于工具的FLEX ...

长知识了...谢谢指导~~~

请问大神,用ecc如何破解,有没有相关教程及工具可以share一下呀?

或者说我当前的情况用什么工具可以patch解决吗?

网友:
搜一下1patch,找最新版本。

网友(2025-08-04):
我也出现这个问题。用的2025.03的scl,程序是vcs2024.09-sp1,vcs2023.12-sp2,都都不行了。用1patch和SynopsysMonoSlayer都试过了。没有用。。不知道是哪个地方出问题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