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r power recovery

楼主(2025-06-18):
最近在看power recovery,pt建议的流程是pr结束后,先进pt进行total power recovery  在 fix timing ,再 leakage recovery,但尝试后发现 power recovery效果并不好,leakage recovery 8.7%,total power 0.6%,而且对timing 影响很大。和在innovus中进行power recovery有一定差距。

想问大家都是这个情况吗?还是我设置问题。

网友A:
请问怎么理解power recovery

网友B:
ECO阶段生米都煮成熟饭了,recovery不了多少的,而且还会把时序弄的很“脆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怎么理解power recovery

简单理解就是优化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B:
ECO阶段生米都煮成熟饭了,recovery不了多少的,而且还会把时序弄的很“脆弱”。 ...

你们的power recovery一般在什么时候?

网友A:
innovus中有postroute -opt power,timing eco阶段也可以opt leakage;
timing eco阶段和innovus中不一致很正常,因为优化power需要有timing的margin,而innovus和pt中看到的timing margin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novus中有postroute -opt power,timing eco阶段也可以opt leakage;
timing eco阶段和innovus中不一致很 ...

是的,我们现在是在postroute进行power opt,但在pt中进行power recovery后,会导致timing差很多,特别是使用size_cell后,按理说pt优化是设了timing slcak的,但还是会差很多,而且优化的效果并不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我们现在是在postroute进行power opt,但在pt中进行power recovery后,会导致timing差很多,特别是 ...

你说的这个pt是dmsa吗,那涉及到的流程很多,不一定是哪一步里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个pt是dmsa吗,那涉及到的流程很多,不一定是哪一步里出了问题

是的,你在postroute 进行power opt后,进行dnsa 进行power recovery收益如何?timing影响大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你在postroute 进行power opt后,进行dnsa 进行power recovery收益如何?timing影响大吗?
...

我没用过dmsa,我用的是xtop,这两个工具本质上应该是一致的,做过很多项目了,收益都是很好的,也不会破坏timing。

我觉得你可以检查一下你的dmsa flow,比如是不是缺scenario,版本是不是没对齐,是不是physical aware的def不对,derating是不是不一致,慢慢找原因吧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用过dmsa,我用的是xtop,这两个工具本质上应该是一致的,做过很多项目了,收益都是很好的,也不会破 ...

谢谢!xtop收益好是在postroute已经进行power opt的基础上吗?我们也有xtop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xtop收益好是在postroute已经进行power opt的基础上吗?我们也有xtop

是的,不过根本上还是取决于你innovus和pt之间的差异大小,除开工具计算原理的差异外,假设你innovus中多设50ps的uncertainty,那对pt来说就有额外50ps的margin,那xtop会消耗这给margin中的一部分去优化power,这个很好理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不过根本上还是取决于你innovus和pt之间的差异大小,除开工具计算原理的差异外,假设你innovus中多 ...

是的,pt优化power也是这个原理,但我使用起来发现对timing影响蛮大的,网上也看到其他人这么说,我看下xtop试下。

网友:
PT做Vt Swap的时候:
define_user_attribute ....
+
fix_eco_leakage -attribute *
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