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楼主(2025-06-18):
有大佬知道这种参数设置是什么意思吗

网友:
传参数吧

网友A:
PDK自动计算的,Total Width = Finger_Width*Fingers
你Finger Width填了参数传递的wn,是个变量不是常数,它Total_Width就用变量的方式显示;
iPar就是调用当前instance的参数;
反过来,如果你Total_Width填的是变量,它Finger_Width也会变成ipar("w")/ipar("fingers")

楼主:
引用 网友A:
PDK自动计算的,Total Width = Finger_Width*Fingers
你Finger Width填了参数传递的wn,是个变量不是常数, ...

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