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端关于负载跟驱动的值以及check_timing问题

楼主(2025-06-18):
请教各位路过的大神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输入输出的驱动能力跟负载的值要多大,在哪一步设置?还是说前端决定,后端是不用理会的?
第二个问题:导入设计,需要check_timing吗?我试着用这个命令,出现如下图的warning,不知道有什么作用?

第三个问题:corner这个警告是可以忽略的吧?
WARNING (IMPFP-7236): DIE's corner: (1032.245000 , 1028.160000) is NOT on PlacementGrid,  Please use command fpiGetSnapRule to check current Grid settings. And use command fpiSetSnapRule to change which grid to snap to. Command floorplan can be used to fix this issue.
WARNING (IMPFP-7238): CORE's corner: (1032.245000 , 1028.160000) is NOT on PlacementGrid,  Please use command fpiGetSnapRule to check current Grid settings. And use command fpiSetSnapRule to change which grid to snap to. Command floorplan can be used to fix this issue.

网友A:
1.是在sdc中就设置的,当然也可以在你pr的任何阶段设置,多次设置的话,较严格的值会覆盖较宽松的值;后端需要看,因为设置不合理的话会影响端口处的timing;
2.应该有option可以报出更详细的信息,报出来的warning需要前端人工判断是否可以接受,比如你这里的第四个warning,没有input delay相当于这个端口就没有约束,如果前端认为功能上讲他就不需要约束那就ok;
3.block die的corner不在格点上,按我理解是没关系的,但我不确定,等大佬回答吧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是在sdc中就设置的,当然也可以在你pr的任何阶段设置,多次设置的话,较严格的值会覆盖较宽松的值;后端 ...

我看SDC里面设置load为0.18,不知道参考依据是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SDC里面设置load为0.18,不知道参考依据是啥

有可能是经验值,也有可能是之前项目中,把block合入top后报出来的值,这个谁设的你去问谁就好了,端口处一般都留了margin,这种约束只要不是太离谱就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