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荷泵锁相环滤波器掉电

楼主(2025-06-18):
电荷泵没有工作的时候,输出电流为0,此时应该来说环路滤波器的电压不会发生变化,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掉电。橙色的是DN信号,我的Kvco是负的,因此DN高电平的时候充电。环路滤波器是二阶的电荷泵采用了运算放大器来钳位,也加了dummy管减小电荷注入。不知道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波形

波形

网友A:
这种情况一般是漏电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一般是漏电造成的

那请问一下这个漏电的电流去向是什么呢,电荷泵输出电流在这个时候是几百nA,能有这么大影响吗,而且电流方向和充电电流方向一致,都是负的,为什么还是放电呢,这个是单独测试PFD+CP,没有接VCO。

网友B:
这好像是正常的吧,二阶环路滤波器的话,过程好像是先对小电容C2充电,然后电荷转移到RC串联支路的电容上,导致的控制电压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好像是正常的吧,二阶环路滤波器的话,过程好像是先对小电容C2充电,然后电荷转移到RC串联支路的电容上, ...

谢谢,这个确实是正常的,在拉扎维的书上找到了相应的解释。

网友(2025-08-19):
楼主你好,可以和你交流一下这个问题吗,我最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qq2030073594

网友:
楼主,请问为什么我单独测试PFD+CP,CP的输出电压会出现过充呀。不同的线是不同的CP电流大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好像是正常的吧,二阶环路滤波器的话,过程好像是先对小电容C2充电,然后电荷转移到RC串联支路的电容上, ...

大佬,我现在在测试PFD+CP,但是出现了CP输出电压过充的情况,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呀,该怎么去解决呢。

网友(2025-09-23):
引用 网友C:
大佬,我现在在测试PFD+CP,但是出现了CP输出电压过充的情况,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呀,该怎么去解决呢。
...

波形感觉看着挺正常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