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max job 拉偏并行仿真corner引用错误

楼主(2025-06-18):
问题:max job并行仿真,点击netlist and run,设置为ff角下的netlist中引用的corner,有时是ff,有的时候是别的角如tt。

请问这种情况下怎么设置才能保证网表引用的corner正确?

楼主:
我找到办法了,job setup勾选LSCS,然后就好用了,netlist不变,只变corner和variable、tem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