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轨对轨运放加线性跨导环

楼主(2025-06-18):
1、线性跨导环是为了让第二级静态输出电流恒定?
2、要保证电流恒定,那么VSG符合M1+M11=M17+M15才能满足电流恒定,M17和M15的VGS已知,但是对轨对轨输入来说流过M11的电流并不固定,带来的后果就是第二级输出静态电流也不固定,请问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由于左侧M13 M14的作用,流过M11的电流几乎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左侧M13 M14的作用,流过M11的电流几乎固定

不应该是保证流过M1和M2的电流恒定吗?我现在的疑问是轨对轨输入的话,流过M13和M14的电流不能恒定,那么岂不是M1和M2流过的电流也不恒定?

网友:
https://zhuanlan.zhihu.com/p/717327071
楼主可以参考这篇文章,左边的浮动电流源可以调控右侧的浮动电压源流过的电流不变,使其受输入共模的变化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