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arrc工具如何抽取gate level级别的寄生

楼主(2025-06-18):
最近在用smic180BCDE做SAR ADC,核心电容阵列用的unit cap是 4um*4um*1fF/um=16fF 的mim电容;一开始用XRC的transistor level在对单位电容抽后仿时一直抽不对(结果大概是 本体 16fF + 28.7fF = 44.7fF 的上下极板CC),后来用XRC里的xcell + gate level的抽取可以大致抽出 本体16fF + 0.2fF = 16.2fF 这样的上下极板CC;

现在想用Starrc抽取一下来对比验证XRC抽取的准确性,但是抽出来的结果和一开始XRC的transistor level抽出来结果类似,约44.8fF,感觉也是重复提取了一部分的电容;想问问各位大佬,starrc有没有办法抽gate level的寄生?或者换句话说,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准确抽取mim电容的寄生。我之前的smic40项目用XRC transistor level和starrc抽取mom电容都是比较准的,这次换mim了抽的感觉有问题,表达不够清楚的地方大家见谅,谢谢大家

网友A:
遇到相同的问题,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遇到相同的问题,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用starrc的话还是没有找到原因和解决方法,之前smic40用starrc我记得是问smic的,他们推荐用这个工具,但这次smic18bcde不是一定要用starrc,只是为了验证和xrc抽的结果是不是接近,后来直接将就用xrc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starrc的话还是没有找到原因和解决方法,之前smic40用starrc我记得是问smic的,他们推荐用这个工具,但 ...

感谢回复!smic只给了我们starRC的rule,我们再看看咋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