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ex提hspice格式寄生网表,其中提出的电阻语法格式,仿真识别不到的问题

楼主(2025-06-18):
如图,一个是ade用hspice仿真器recreate netlist生成的,一个是pex提的hspice格式寄生网表。可以看到前者的电阻的语法和后者语法不同,后仿真无法识别到寄生网表这个电阻;是因为pex设置的问题还是版本什么的问题么,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没有,求助大佬们。

网友A:
在PEX Options中,Format标签页里,勾选Output values of intentional R, C devices
这样阻值前就有个R=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PEX Options中,Format标签页里,勾选Output values of intentional R, C devices
这样阻值前就有个R=了 ...

这俩个格式一个有R=,一个没有,一个w在前一个w在后,怎么解决后面这个问题

网友:
前后是无所谓的,引起问题的是在“pname=value”之前有一个不带参数名只有参数值的阻值参数。加上R=之后,仿真不用的参数直接忽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