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I2C的VIP文件报错

楼主(2025-06-18):
有人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吗?仿真时卡在下面的检查了
UVM_INFO svt_i2c_lib_chk.vih文件 reporter [] Executed - I2C CHECK:  Description: : Expected value should be in the range 0 to 1 Observed Value =X

楼主:
应该不是主要问题,CPU执行的指令有问题,没有按预期来,出现x态了

网友:
i2c管脚有加上拉吗?多驱查一下,打印信号线的驱动强度看下(%v)

网友(2025-07-18):
打印信号驱动强度 %v,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