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ream out后stream in pcell全部都不能改属性了

楼主(2025-06-18):
如题用virtuoso6.1.8导出gds后在导入gds,所有的pcell和孔都不可以改属性了,每个管子都变成了管子名加一个后缀,不能q之后改w/l等,加了cell map file后管子变成pcell了,但是w/l都变成了默认的最小值。请问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A:
stream out option -> keep pce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ream out option -> keep pcell

你好,我这个版本没有option,只有一个more option,这里面也没找到keep pcell这个选项。能问下选择keep pcell导出的gds用calibredrv打开后左侧那里显示的pcell是什么名字吗?我现在用device cell map倒出去的显示名字为NCH(1)   NCH_0(1),不用device cell map倒出去的显示NCH_CDNS_4654823121328。在用device cell map导入后,管子是pcell,但是管子W/L都变层了默认最小值了。

网友:
直接打包文件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