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提高输入阻抗

楼主(2025-06-18):
做了有个IDAC,转成电压接入比较器,经过仿真发现接个电压跟随器IDAC的电压波形很准,但由于对精度要求高,电压跟随器不能用。试过加栅压自举,但IDAC输出的波形出现了很多毛刺且不在是那种阶梯型递增或递减。我感觉可能是下一级输入阻抗的关系,提高比较器输入阻抗可提高改输入差分对的宽长来提高吗

网友:
要知道阻抗原理就知道了, 电阻肯定不行, 衰减太大。 那只能从等效电容, 电感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