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LVS stamping conflict in SCONECT问题!!

楼主(2025-06-18):
各位前辈们好,目前在验证LVS阶段,发现有 stamping conflict in SCONECT的问题,
stamping conflict in SCONECT - multiple source nets stamp one target net
Net GND is selected for stamping
Rejected nets : AGND
AGND是连线给IP用的,看不太出来是甚麽原因造成的,
前辈们能否提供一些方向或意见,让我有个头绪,可能出问题的原因是甚麽,最近要tapeout了,恳请帮帮忙:'

layout

layout

网友A:
软连接了。同一个PSUB既接了GND又接了AGND。如果工艺上支持隔离的PSUB/PW(一般有Deep Nwell),则做好隔离。如果不支持,则通过辅助层(SUBD或者PSUB2等)让LVS认为这两片是分开的。

网友:
支持楼上的说法,我也碰到过,但当时没有深入去想,我当时是检查了一下报错位置的电源连接,发现有的电源pin没接对就改了一下,就没报错了,具体原因也没有细想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连接了。同一个PSUB既接了GND又接了AGND。如果工艺上支持隔离的PSUB/PW(一般有Deep Nwell),则做好隔离 ...

意思是使用psub2盖住我的IP,但物理上地还是通过衬底相连的
这样做的目的只是为了让lvs通过而已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是使用psub2盖住我的IP,但物理上地还是通过衬底相连的
这样做的目的只是为了让lvs通过而已吗
...

是的。虽然只是骗骗LVS,但也不是没有作用。这样至少保证没一块内部是不存在两个地的,只需关注块与块之间有必要的隔离(距离、NW等),这种隔离不是彻底的隔离,只能一定程度上减小噪声耦合,两边必须加同一个电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