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中PFD+CP相位噪声仿真为什么dbc/Hz为单位的图出不来?

楼主(2025-06-18):
如下图所示:

点这个始终是没有图出来的,报错如下: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下面是我的一些参数设置:
参考信号和反馈信号如下,都设置的20M:

pss+pnoise设置如下:

下面这个是我选了最后那个单位是dBV/Hz仿真结果,感觉有点奇怪,首先为什么相噪变化范围这么小,还有就是后面这个曲线怎么还上翘了?

楼主:
最终回答:IC617显示的问题,换618

网友A:
PFD+CP出来的相噪不是电流噪声么?应该是dBA/HZ才对吧

网友B:
电荷泵是电流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PFD+CP出来的相噪不是电流噪声么?应该是dBA/HZ才对吧

原来如此,请问大佬你找到dBA/Hz的噪声要怎么仿吗,我在“direct plot form“界面没找到这个仿电流噪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荷泵是电流噪声。。。

谢谢,请问大佬你找到dBA/Hz的在哪里找吗,我在“direct plot form“界面没找到这个仿电流噪声的,是要在计算器中搞吗

网友A:
你是怎么仿真这个PFD+CP的,通常是在末端加一个电压源,然后观察流入这个电压源的电流,应该是观察这个电流的噪声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大佬你找到dBA/Hz的在哪里找吗,我在“direct plot form“界面没找到这个仿电流噪声的,是要在 ...

有的,论坛一搜索就用详细步骤

网友:
第三个选项function应该用phase noise
如果选择是的Output Noise,配套单位应该是第一个V/sqrt(Hz)或第二个V^2/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怎么仿真这个PFD+CP的,通常是在末端加一个电压源,然后观察流入这个电压源的电流,应该是观察这个电流 ...

你好,我是在cp输出加一个电压源的,然后在probe中选中这个电压源;请问你说的”观察流入电压源的电流”这个操作应该是要怎么实现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