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折叠共源共栅运放仿真出错!!纠错大佬

楼主(2025-06-18):
设计目标是GBW=220MHz,CL=2.4pF,增益Ao=80dB,

网友A:
你PM8那个管子是怎么接的,栅极和源极接到一起了?
再看仔细看了一眼发现你PM8源极根本没接到VDD上,源极和衬底接在一起悬空的,反而是栅极接到VDD上了,抄书上的电路能不能仔细点……

网友B:
NM5,NM6衬底都没接,再看下电路是不是对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NM5,NM6衬底都没接,再看下电路是不是对的吧。

改了,输出好了一点,但是还是差的太远,我看了其他电路都一样,我是跟How to bias fold-cascode amplifier in gm/id methodology?做的。

楼主:
仿真后数据

网友:
检查是否管子都处于饱和区

网友:
引用 楼主:
仿真后数据

这不就是电流镜有问题吗,你这电流镜掉到兼并点里面了,这种电流镜需要启动电路,而且启动比较慢你换一种,还有你的偏置电流不需要很大,我看你偏置管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仿真后数据

你偏置电路管子尺寸的依据是什么?多大的电流需要这么大的管子

网友D:
偏置电路不对,电流源那一路都没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偏置电路管子尺寸的依据是什么?多大的电流需要这么大的管子

这个是低压cascode电流镜,书上没写启动电路,偏置电路管子尺寸的依据是根据前面折叠cascode的尺寸复制过来的,偏置电流需要210uA,怎么改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偏置电路不对,电流源那一路都没电流

怎么修改呢?大佬

网友D:
引用 楼主:
怎么修改呢?大佬

I0给电流,别给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I0给电流,别给电压

I0给的电流,但是仿真后变成V=1.8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I0给的电流,但是仿真后变成V=1.8了

先把偏置调对吧,检查电源地,检查你I0是不是给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I0给的电流,但是仿真后变成V=1.8了

PM11和PM12的VB先用电压源或者另外一个电流源过管子来供

网友E:
哥们,电流镜PM8那块接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哥们,电流镜PM8那块接错了

谢谢哥,看到了,改好了,虽然是指标差点儿,但是可以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PM8那个管子是怎么接的,栅极和源极接到一起了?
再看仔细看了一眼发现你PM8源极根本没接到VDD上,源极和 ...

谢谢哥,看到了,下次小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NM5,NM6衬底都没接,再看下电路是不是对的吧。

哥们儿你这个也对的,怎么给点信元给你,感谢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低压cascode电流镜,书上没写启动电路,偏置电路管子尺寸的依据是根据前面折叠cascode的尺寸复制过 ...

首先运放电流为210u的话,你的偏置电流可以走10u,电流镜与运放m的比例可以设置为21。其次你上面电流镜的情况就是掉到兼并点了,不是低压电流镜的问题是结构问题

网友:
你之所以掉到兼并点是因为打叉的那条反馈回路(PM15的栅极跟前面那一部分断开,PM5栅极命名Vb2),把那条回路断了给他自偏执就行,当然这样处理并不是最优解。你先这样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