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折叠+CLASS AB+MILLER补偿的运放相位裕度随工艺角偏差很大

楼主(2025-06-19):
如题,楼主在设计一级为折叠,二级为CLASS ABA输出的运放,负载是35K电阻和1pF电容,用的RC密勒补偿,发现相位裕度随工艺角变化非常大,其中主要是受温度影响很大,不知道该如何解决,还请各位前辈指点!

网友:
这不正常吗

网友:
想研究的话就看看温度变化下是主极点的阻抗/次极点阻抗/Rz,这些因素哪个变化比较显著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个情况,不过这应该也属于正常的吧

网友:
可以观察下不同工艺角下输出管的静态电流

网友:
这个在正常范围之内,如果觉得不够,可以增大设计裕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