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管栅极总电容如何估测

楼主(2025-06-19):
求助各位大佬,如何估测MOS管Cgs电容?

是直接从DC仿真里面的result display window里面读取的Cgs再乘以finger数和multiply数 还是只用乘以其中的一个就行 还是不用乘?

比如说上面这个管子的参数 它的总的Cgs应该是多少?

网友:
很简单,你放3个管子,它们的finger width, length都相同,fingers和Multiplier不同,相同工作条件,仿真看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