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的dX,dY不显示,怎样设置

楼主(2025-06-19):
求助各位大神,如图,virtuoso的dX,dY显示不出来数字,需要怎样设置?

网友A:
按一下小键盘的+看能不能出来。
看看Options/Editor,看看Auto Set Reference Point是否选中?如果没有,选中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一下小键盘的+看能不能出来。
看看Options/Editor,看看Auto Set Reference Point是否选中?如果没有,选 ...

谢谢亲,发现是调用别人的init文件之后,和自己的文件冲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