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S到底要用哪个操作系统

楼主(2025-06-19):
/opt/synp/vcs/T-2022.06-SP1/doc/examples/basic-hdl/verilog/syn_fifo$ make
\rm -rf simv* csrc* *.log
vcs fifo.v tb_fifo.v +v2k -debug_access+pp+f  -l comp.log
Sorry, Linux version 6.8.0-60-generic is not supported

For assistance, please contact technical support
at vcs_support@synopsys.com or call 1-800-VERILOG
make: *** [Makefile:7:comp] 错误 1

Ubuntu 2020,2022都试过,都是一样的错误,昨晚还试了centos10,也会出这样的错误,这是啥原因呢?或者推荐用哪个版本代码操作系统呢?

网友:
找vcs安装目录下的syschk.dat,打开看就知道支持哪些发行版的系统了

网友:
centos7.9或者 rocklinux8.10

网友:
vcs装完bin下面不是有个syschk.dat文件,里面就是适合的系统的列表

网友:
官方推荐的系: https://www.synopsys.com/support ... tforms-roadmap.html 。另外,ubuntu20应该是能装vcs的,需要修改内核版本判断的文件,到论坛上搜一下就行

网友:
202206版本,官方的推荐是CentOS: 7.3+
RHEL: 7.3+; 8+。直接用redhat7.9

网友(点评):
谢谢你!以前用VIVADO只知道用UBUNTU,看来得用用RHEL了。

网友:
If u use VCS version <2023, u only use it on Centos 7. Other VCS version >= 2023, u only use it on Centos 8 & 9

楼主:
终于知道原因在哪里了, vcs这个执行文件,我以为是二进制的,原来是脚本,打开一看知道哪里有问题了。。。

我安装的时候把ARM,LINUX32都没勾选,所以在配置参数把VCS_ARCH_OVERRIDE=linux64,然后执行的地方就不一样了,修改成 linux ,程序走向就正常了。 试了各种操作系统,包括它官方支持的都不行。。。犯了个小错误。

网友:
thanks for the inf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