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射频电路一定要用rf得管子吗

楼主(2025-06-19):
在画版图得时候,像开关阵列中得MOS管一定要用rf管吗?如果不用得话,仿测一致性会差很大吗

网友A:
是个好问题,以前也纠结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个好问题,以前也纠结过

那您现在画版图得时候怎么选择呀

网友B:
看你做多高频率了,超过20GHz建议还是用rf管,模型更准确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做多高频率了,超过20GHz建议还是用rf管,模型更准确一些

rf的管子带guardring感觉画版图好麻烦啊。但是目前前仿不用rf的管子和用rf的管子性能有点差距,所以很纠结

网友B:
引用 楼主:
rf的管子带guardring感觉画版图好麻烦啊。但是目前前仿不用rf的管子和用rf的管子性能有点差距,所以很纠 ...

普通管的性能比rf管更差?那不可能,除非你调用错了model

rf管的唯一好处就是仿真和测试结果更match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管的性能比rf管更差?那不可能,除非你调用错了model

rf管的唯一好处就是仿真和测试结果更match一点 ...

普通管子性能会好很多,懂了懂了,我版图现在开关管用的是普通管子,功率管用的rf管子,没流过片,不知道这样仿测一致性会不会出问题,所以很纠结哈哈哈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普通管的性能比rf管更差?那不可能,除非你调用错了model

rf管的唯一好处就是仿真和测试结果更match一点 ...

用普通管,怎么处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普通管,怎么处理?

后仿吗?普通管就正常提寄生就行,sub-10GHz寄生电感都不太会影响性能。高频肯定不行,但我也知道有在毫米波甚至更高频率用普通管的,这个就需要自己单独去测管子建模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后仿吗?普通管就正常提寄生就行,sub-10GHz寄生电感都不太会影响性能。高频肯定不行,但我也知道有在毫 ...

我对过把RF管子打散,删掉rf识别层,其他版图都不动,然后后提跟rf管子去对比gmax,还是有差别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对过把RF管子打散,删掉rf识别层,其他版图都不动,然后后提跟rf管子去对比gmax,还是有差别
...

RF管子应该是有实测数据支持的,但是问题在于有的工艺高于20GHz的模型全是拟合的,这仿测一致性就无法保证了,所以有时候还需要自己建模

网友C:
引用 网友D:
RF管子应该是有实测数据支持的,但是问题在于有的工艺高于20GHz的模型全是拟合的,这仿测一致性就无法保 ...

低频的地方,比如四五个GHz的地方用模拟的管子怎么去做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低频的地方,比如四五个GHz的地方用模拟的管子怎么去做准?

四五个G直接Calibre抽取应该就是准的,这个频率寄生电感影响不是很明显,你可以直接用RF管子打散抽取,看看性能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四五个G直接Calibre抽取应该就是准的,这个频率寄生电感影响不是很明显,你可以直接用RF管子打散抽取,看 ...

之前看t40的不太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对过把RF管子打散,删掉rf识别层,其他版图都不动,然后后提跟rf管子去对比gmax,还是有差别
...

看频率吧,高频有区别也是正常,如果两者在高频下gmax的差异远大于无源器件的loss,那用pex/qrc提普通管这套方法肯定行不通。如果差异相比无源器件的loss可以忽略,那应该还是可以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看频率吧,高频有区别也是正常,如果两者在高频下gmax的差异远大于无源器件的loss,那用pex/qrc提普通管 ...

到高频应该需要EM仿所有金属互联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到高频应该需要EM仿所有金属互联了

高频有个清华的老师发过帖子,基本是rf管pex就可以,外围的用em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频率吧,高频有区别也是正常,如果两者在高频下gmax的差异远大于无源器件的loss,那用pex/qrc提普通管 ...

我印象中是2-3db gain的差异,你一般看什么gmax?差异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频有个清华的老师发过帖子,基本是rf管pex就可以,外围的用em

没错,基本上是管子提dspf,互连线要仿电磁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高频有个清华的老师发过帖子,基本是rf管pex就可以,外围的用em

请问这个帖子在哪里可以找到呢?有没有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个帖子在哪里可以找到呢?有没有链接

我之前看到过,忘记名字了

网友:
我知道RF的模型是不一样的。在Sansen的书,中文版p27里面的PPT-0169提到:当工作频率大于fT/3的时候,输入阻抗就需要重新修订。但是对于“是不是一定需要用rf的MOS管??rf的MOS管和Sansen指出重新修订的模型是不是一样的??”....这些问题我还不清楚

网友E(2025-09-18):
引用 网友C:
高频有个清华的老师发过帖子,基本是rf管pex就可以,外围的用em

140GHz的nmos_rf管子也可以用吗?和实际测试的增益差距能接受么?我仿过用nch+hfss和nmos_rf+hfss(两个模型长一样的),nch的Gmax要大很多,而且两个栅极输入阻抗实部差距也好大,不知道该信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140GHz的nmos_rf管子也可以用吗?和实际测试的增益差距能接受么?我仿过用nch+hfss和nmos_rf+hfss(两个 ...

nch要后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