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Consultant配置pcie iip使用问题

楼主(2025-06-19):
使用conConsultant配置pcie controller iip 使能了dma,报这个error,这是要添加哪个feature才能解决吗

网友:
选择另外的DMA模式。

网友:
可以解决

网友:
可以解决
qq  1886699

网友:
你看下auxiliary目录下有没有DWC_pcie_ctl这个文件,之前用论坛上的破解iip方法,少这个文件。用ip_decryptor有这个文件,后者生成源码没有问题,前者少了DWC_pcie_ctl这个文件生成ip会有问题,但我报的错和你的不一样,我的license是用论坛上找的,没有额外添加fea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