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ERC result問題!!

楼主(2025-06-19):
各位前辈们好,目前在验证LVS阶段,发现有ERC results问题
在merge IP前会有两个问题,Y32P3/ZFGATE,左边是highlight的图
在merge IP之后也会有这两个问题,右边是highlight的图,只是highlight的位置都只出现在IP上,

为何在merge前出现有问题的位置,merge就消失了,

想请问前辈们有遇过类似的问题吗,这类型问题要怎么解决,能否提供个个方向

//Y32P3
        PATHERR = PATHCHK !LABELED NOFLOAT
        Y32P3        {@net has no path to P/G, PAD
                PATHERR NOT INTERACT (DDUMMY INTERACT L116) }
//---------------------------------------------------------------------------
//ZFGATE
        ZFGATE        {@floating Gate check
                X = PATHERR ENCLOSE GATE
                Y = X ENCLOSE CPOLY
                FLATTEN Y }

merge IP 前

merge IP 前

merge IP 後

merge IP 後

网友A:
是不是没有理解这个ERC 咋意思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没有理解这个ERC 咋意思吧

后续确认本身IP就有问题,感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