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FD+CP噪声仿真没找到单位是dBA/Hz的结果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5-06-19):
因为要对PFD+CP进行电流噪声仿真,这是我的pss+pnoise设置:

但是仿完后看“main form”-“direct plot form”界面没有dBA/Hz的选项:
我看别人的界面都是这样的:
有大佬知道是哪里的问题吗?

网友A:
pnoise的输出噪声你选择电压,当然没有dBA/Hz,你的在CP输出加个iprobe,然后在pnosie的Noise Figure选择irpobe,还有你Contribution type也选错了,CP是选择USB

楼主:
引用 网友A:
pnoise的输出噪声你选择电压,当然没有dBA/Hz,你的在CP输出加个iprobe,然后在pnosie的Noise Figure选择ir ...

谢谢,我发现了问题应该是我用的IC617显示bug的问题,在print-noise summary中单位是A,不过我试了一下你的建议,也可以用来测量CP电流噪声

网友(2025-09-06):
是ic版本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