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c仿真运放开环和stb仿真的结果该怎么分析

楼主(2025-06-19):
下面两个是我搭建的ac和stb仿真的电路以及仿真结果
两种仿真的直流增益差距很大
stb仿真是认为反馈系数=1的情况,那么其环路增益应该等于开环增益

我没有仿出来,有大佬能指点一下吗?或者说我的理解中哪里出错了
万分谢谢

网友:
运放的输出级是怎样的?会不会输出级不能很好地输出0.7V的电压?或者说在输出0.7V是工作状态不好?

网友A:
可以看看输出直流工作点。一般以stb为准,假如输入输出静态电压不一致要用vdc加电压偏移再跑stb。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看输出直流工作点。一般以stb为准,假如输入输出静态电压不一致要用vdc加电压偏移再跑stb。 ...

嗯嗯,后来我也想明白了,stb仿真dc情况是接成了单位增益的形式,强制输出的直流点等于0.7,这样静态工作点就不对了

网友B:
你的ac仿真,输出dc点都没钳位,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ac仿真,输出dc点都没钳位,飘了

请问这种单端输出的运放仿真ac怎么钳位,用一个vdc将输出固定在dc仿真的输出结果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这种单端输出的运放仿真ac怎么钳位,用一个vdc将输出固定在dc仿真的输出结果上? ...

输出和反相输入端直接用一个大电感接在一起,形成负反馈,大电感提供dc偏置,隔离交流信号。当然这个就是负反馈的形式了。

网友(2025-08-30):
楼主可以在贴一下图吗,想学习一下,我这里看不到你搭的ac仿真和stb仿真的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