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项层metal6金属厚度从1um换成2um后,哪些寄生参数会发生变化

楼主(2025-06-19):
电路中的一个模块,当metal 厚度为1um时,输出波形的下降沿正常。当换为2um后,输出波形出现振铃现象,并在回到基线电平后,继续出现振铃,在持续几微秒后,电平才稳定下来

网友A:
寄生电阻会减小,M6和M6之间的寄生电容会明显增大,M6和下层金属之间的寄生电容也略有增大,窄线增加量更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寄生电阻会减小,M6和M6之间的寄生电容会明显增大,M6和下层金属之间的寄生电容也略有增大,窄线增加量更明 ...

为什么我提取出来的时候是C比之前大,CC比之前小

网友A:
换金属厚度之后重新布线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金属厚度之后重新布线了么?

没有 原来什么样,现在什么样

网友:
CC 变小可能和space变大有关; 金属变厚,space必然增大

网友:
R变小,本身的C 会变大才对,因为金属变厚对其他的寄生都会变大,而且你从10K变成20K,顶层金属之间的space 和最小线宽都会变大,同理你的抽参文件里面也要把金属重新定义。

网友:
顶铝变厚,顶铝的要求的最小线宽和线间距会变大。如果确定布局没变,那么顶铝间的寄生会变大。其次顶铝和次顶铝的间距会变大,两者的寄生会变小。具体层高规则建议查一下sp或者dr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