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修改pdk器件参数最大最小值的限制

楼主(2025-06-19):
rt,怎么修改限制啊?以及修改会有什么风险

网友:
cdf editor  把w l 那行的callback 函数删掉就可以了  最好不要改  会导致仿真不准确或者正确  因为model提取的时候 按限定范围提取的

网友:
直接 width length设置里面  乘零点几 也能用

网友:
看看CDF里面有没有一个叫hard_constrain的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