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研究生项目求指导,锂电池充电管理芯片工艺怎么选?

楼主(2025-06-19):
各位大佬,本人研一,导师安排了一个项目,说是让我用CSMC 0.5um BCD工艺做,想问下可行性,谢谢大家!万分感激!
项目大致要求:5V VDD,单节锂电池4.2V,要求充电电流达到2A,另外需要OR选择电源路径管理,实现3A的放电,还有些保护电路和电量指示的功能。
我的疑问如下:
1. 用0.5um BCD工艺是否可行,主要想问这个工艺的功率管是否可以承受3A的电流,了解到金属只有三层,那电源走线是否可以承受3A的电流?
2. 如果我用0.18um工艺功率管面积可以小些,但普通工艺可以承受5V的VDD吗,需要另外的HV工艺或者BCD做吗?
3. 如果0.18um BCD可以做的话,0.5um BCD和0.18um BCD更推荐哪个?

新人实在是不懂,求各位佬解惑

网友A:
导师让你用CSMC 0.5um BCD,你要把.18um的包括进来,是出于什么缘由呢?是你要自己掏钱流片吗?CSMC .5um BCD工艺文件认真看看或许对你有点帮助

网友B:
这是个充电宝芯片啊  充电加放电   放电要升压     5v 工艺bv 有8v以上吧   有导通电阻小的那种mos 会面积小   这课题有点老

网友B:
0.5u 可行的  普通工艺带三极管的就行  不用bcd

网友:
都指明让你用0.5um工艺了,你还纠结啥

网友C:
0.5um工艺完全够用,你要做的东西不复杂,没有高速通信协议就没必要上小制程工艺。

网友:
可以额度

网友:
根本没什么好讨论的, 学界, 制程选新不选旧, 秒选0.18um BCD Process

网友D:
槽点有点多。。1、3A电流 随便做的,功率管走线要你自己去学习;2、.18管子面积是会小一点,但是mask价钱也会上去,5V必须要BCD了,普通logic工艺做不了;3、这个东西应该是你老师(老板)决定的吧,跟学生有啥关系,钱也是你老板掏的。

网友D:
吐槽两句,不知道你们课题组情况怎么样,如果你是一个人干,给老板打黑工的话,就赶紧想办法出去实习吧,公司学半年一年啥都会了,自己鼓捣三年可能也做不出来个啥,而且charger这东西很难做新东西很难发paper,这个项目基本是给老板打黑工赚钱的,多为自己考虑一下,以后毕业了找工作咋办,多花点时间把基础打扎实没错的。核心就一句话,没人指导,早点实习比啥都强。

看了眼要求,要正向充电,又要反向放电,还要DPPM,还要过流保护,电量指示是想要做LED driver?这些东西都让你一个学生搞?。。你老板自己能整明白不?2A电流是打算用linear charger还是switching charger?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吐槽两句,不知道你们课题组情况怎么样,如果你是一个人干,给老板打黑工的话,就赶紧想办法出去实习吧,公 ...

很痛苦,老板什么都不懂,而且掌控欲极强,每天都过来监管打卡,就连请假都得是调休制,我也想实习,但是她根本不允许实习。入学前就找了辅导员换导师,也自己去联系了别的老师,但是因为老板年纪大地位高,根本没有老师愿意收我,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做。
导师是真的什么都不懂,所有东西都是我一个人弄,电量指示是做LED driver,2A是做开关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师让你用CSMC 0.5um BCD,你要把.18um的包括进来,是出于什么缘由呢?是你要自己掏钱流片吗?CSMC .5um B ...

好的,谢谢您的建议,已经联系导师要了.5BCD的PDK。自己想问.18主要是考虑到听组里师兄说.5只有三层金属,走线比较麻烦,加上电流较大,想着金属层多些可以分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个充电宝芯片啊  充电加放电   放电要升压     5v 工艺bv 有8v以上吧   有导通电阻小的那种mos 会面积 ...

不太一样,放电是另外两路直接选择输出,不需要升压输出,课题确实老,导师只接到这一个项目

楼主:
引用 网友B:
0.5u 可行的  普通工艺带三极管的就行  不用bcd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0.5um工艺完全够用,你要做的东西不复杂,没有高速通信协议就没必要上小制程工艺。 ...

好的,明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槽点有点多。。1、3A电流 随便做的,功率管走线要你自己去学习;2、.18管子面积是会小一点,但是mask价钱也 ...

明白了,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吐槽两句,不知道你们课题组情况怎么样,如果你是一个人干,给老板打黑工的话,就赶紧想办法出去实习吧,公 ...

另外,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E:
我在学校读过研究生跟着导师做过一些项目,客观的说,学校的老师教授还是有一些水平的,没有水平弟子一传十十转百几年之后就没人报考他的研究生了,这些研究生也不傻都知道跟着有水平的老板导师能学点知识,以后就业好找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在学校读过研究生跟着导师做过一些项目,客观的说,学校的老师教授还是有一些水平的,没有水平弟子一传十 ...

是这样的,高校大部分老师还是有水平的,但我导师属于臭名昭著了,当时选导师没有花时间问问内部人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高校大部分老师还是有水平的,但我导师属于臭名昭著了,当时选导师没有花时间问问内部人员...
...

去咸鱼搜一下tp4056 或者充电芯片  有人卖做好或者反向的电路   几块 十几块 买一个先学习下   大电流顶层金属选厚的 30k 之类 然后输出和gnd 分成三个 四个  封装的时候封在一个pin上就可以

网友F:
这个芯片5V器件就够了,没必要0.18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芯片5V器件就够了,没必要0.18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咸鱼搜一下tp4056 或者充电芯片  有人卖做好或者反向的电路   几块 十几块 买一个先学习下   大电流顶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