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如何设计无缝切换的MMD

楼主(2025-06-19):
级联分频器为什么会出现毛刺?
以简单的两级级联分频器为例,原本的两级级联分频器分频范围为4~7。但为了扩大分频器范围,加入了一个或门,可以让第一个2/3分频电路的modin置为1,这样就可以实现2和3分频。因此,分频范围变为2~7

2/3分频cell单独的时序图,之前的文章中画过,可以知道的是,2分频和3分频之间切换是没有问题的,4~7之间切换也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在2~3切换到4~7会出现问题。可以看如下3切换到4的时序图。

楼主:
当CLKout上升沿到来,P值发生变化,由于M1发生变化,因此CLKout马上变为0,导致glitch的出现,如何解决呢?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希望正确的波形如何切换。我们肯定是希望,在那个glitch的上升沿就变为/4的上升沿,时序图如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当CLKout上升沿到来,P值发生变化,由于M1发生变化,因此CLKout马上变为0,导致glitch的出现,如何解决呢? ...

网友A:
组合逻辑有dff正常。消除glitch用dff。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组合逻辑有dff正常。消除glitch用dff。

有没有双D触发器的论文啊

网友B:
刚好在做这个,我的思路是  用F2当输出信号,不用clkout,然后 用个MUX去选 是F1还是F2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好在做这个,我的思路是  用F2当输出信号,不用clkout,然后 用个MUX去选 是F1还是F2  ...

你说的是这种类型的吗

感觉也太复杂了,有人说,不用latch的2/3分频cell,用两个触发器的2/3分频cell就不会产生glitch了,不过我不知道是哪篇论文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这种类型的吗

感觉也太复杂了,有人说,不用latch的2/3分频cell,用两个触发器的2/3分频cell就 ...

是的,就是这个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好在做这个,我的思路是  用F2当输出信号,不用clkout,然后 用个MUX去选 是F1还是F2  ...

这个结构会简单点JSSC-2016
A 2.0–5.5 GHz Wide Bandwidth Ring-Based
Digital Fractional-N PLL With Extended
Range Multi-Modulus Divi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