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di2023和2024断网后启动很慢

楼主(2025-06-20):
verdi2023和2024断网后启动很慢.spyglass2023启动很快
本地dns也删除了.

/etc/hosts 添加了

127.0.0.1       srv1.updates.synopsys.com
127.0.0.1       srv2.updates.synopsys.com
127.0.0.1       srv1.sw.synopsys.com
127.0.0.1       srv2.sw.synopsys.com
127.0.0.1       srv3.sw.synopsys.com
127.0.0.1       update.synopsys.com
127.0.0.1       cloud.verdi.com

网友A:
/etc/resolv.conf这个文清空了么

网友B:
你还得关闭DNS服务,或者清空DNS服务器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etc/resolv.conf这个文清空了么

清空了.老版本2018启动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还得关闭DNS服务,或者清空DNS服务器信息

清空了.老版本2018启动很快

网友:
可以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清空了.老版本2018启动很快

不知道哎,一会装个23的试试

楼主:
怎么解决

网友:
如何解决

网友:
依据前面建议网络设定都改了,但是启动依然很慢并无改善

网友C(2025-07-29):
我猜测是主机名的问题:安装系统过程中修改其主机名,但未自动同步到/etc/hosts文件,需要手动修改;若不修改此文件,会造成Synopsys软件授权缓慢。
- 原文件内容为,其中localhost.localdomain为系统默认主机名
127.0.0.1   localhost localhost.localdomain localhost4 localhost4.localdomain4
::1         localhost localhost.localdomain localhost6 localhost6.localdomain6

- 将localhost.localdomain改为当前的主机名eda(按照实际情况修改),修改后的内容为:
127.0.0.1   localhost eda localhost4 localhost4.localdomain4
::1         localhost eda localhost6 localhost6.localdomain6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猜测是主机名的问题:安装系统过程中修改其主机名,但未自动同步到/etc/hosts文件,需要手动修改;若不修 ...

试了,没效果

网友D:
fllexlm里面默认先解析dns,如果解析不到会导致启动过程中等待解析结果反馈,进而卡顿。
这个功能可以通过flexlm的配置注释掉。

setenv   FNP_IP_ENV             1

flexlm的user guide里面有写。

网友E:
没用的。
S家在底层设置了数据上报,断网后,上传不了,会有一个等待。
别纠结了,忍忍,10秒,忍狠滚

网友:
应该还是lic问题
维持原坏境设定, 原厂提供的没这问题喔

楼主:
引用 网友D:
fllexlm里面默认先解析dns,如果解析不到会导致启动过程中等待解析结果反馈,进而卡顿。
这个功能可以通过f ...

你好, 设置了.  启动还是要10秒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用的。
S家在底层设置了数据上报,断网后,上传不了,会有一个等待。
别纠结了,忍忍,10秒,忍狠滚 ...

你好, 有办法解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fllexlm里面默认先解析dns,如果解析不到会导致启动过程中等待解析结果反馈,进而卡顿。
这个功能可以通过f ...

你好, 在什么位置注释.

网友(2025-10-23):
引用 网友D:
fllexlm里面默认先解析dns,如果解析不到会导致启动过程中等待解析结果反馈,进而卡顿。
这个功能可以通过f ...

请问一下这个fllexlm是在vcs、verdi等软件中用的,还是在lisence服务里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