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使用dtl然后发现restore的结果是跑原来的base case,而不是新的case

楼主(2025-06-20):
vcs使用dtl然后发现restore的结果是跑原来的base case,而不是新的case,有大佬知道是为什么吗?

从log中看,确实是在post_reset phase的时候save的,这个时候,base_seq.start(sqr)还没有开始执行,代码中是在相同的save的时刻点之后,开始创建new_seq,然后new_seq.start(sqr),理论上说,应该是会创建新的seq,restore之后的执行应该是new seq。

网友A:
save restore是在save的时间节点开始继续往后执行,所以需要在save阶段,后边的程序激励都要存在。restore回来可以选择不同的分支走,无法创建新的一条路去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save restore是在save的时间节点开始继续往后执行,所以需要在save阶段,后边的程序激励都要存在。restore ...

谢谢大佬回复!!
可是例子里面说的是先生成一个base_pkg_IP,然后作为sharedlib,再次编译新的case,新的case直接restore节省了common sequence部分。好像没有要求所有的激励都要在,而且我这边新的case的seq是重载了base case的seq。试了非重载和重载,最后跑的都是base case。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回复!!
可是例子里面说的是先生成一个base_pkg_IP,然后作为sharedlib,再次编译新的case,新 ...

以下是在我自己的尝试中得出来的结论。连仿真中的参数都会跟着被restore回来,比如save的时候使用"simv +UVM_TESTNAME=test1 +ENABLE_VIP",那么就算你restore的时候使用"simv +UVM_TESTNAME=test2 +DISABLE_VIP",用例还是会去使用save时候给进来的“+UVM_TESTNAME=test1 +ENABLE_VIP”参数,所以按照我的理解restore回到的是save时候的场景。save-restore不能解决两条在前面是一模一样,但是后面不一样的路的问题,它只能解决前面走的同一条,后面走向不同分支的路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下是在我自己的尝试中得出来的结论。连仿真中的参数都会跟着被restore回来,比如save的时候使用"simv + ...

谢谢大佬。
另外想请教一下,restore之后走向不同分支的路,这个不同分支的指定,要怎么实现呢,用宏的话,restore之后也不生效了,用一个count参数作为累计执行次数来判断么,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
另外想请教一下,restore之后走向不同分支的路,这个不同分支的指定,要怎么实现呢,用宏的话 ...

我觉得可以传参数控制。restore之后要重新读一遍参数。

网友(2025-10-29):
请问大佬们,vcs仿真的时候restore_session没法从指定的pattern开始么,我发现所有分组都是从第0条开始跑的

网友B:
restore是恢复仿真现场,前提是所有的用例都要被编进数据库,在恢复后根据条件(可以在ucli中选择)来选择继续执行哪个场景的用例。

楼主:
引用 网友B:
restore是恢复仿真现场,前提是所有的用例都要被编进数据库,在恢复后根据条件(可以在ucli中选择)来选择 ...

感谢大佬。另外对于soc的仿真,有main函数的编译生成的hex,比如ddr,不同的case想跳过ddr的初始化,然而不同的case的main.c不一样,这种是不是就不好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