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tech

楼主(2025-06-20):
ic c2 2022版本 derive_clock_cell_references  -output  cts_leq_set.tcl 会把 gtech这种通用库写出来,比如set_lib_cell_purpos -include  cts {gtech/GETCH_AND2}, ic c2  2018 就不会,这个是版本差异吗? 2022的版本,我是否需要加set_lib_cell_purpose -include none [get_lib_cells gtech/*] 来禁止掉?谢谢啦

网友A:
common flow的话一般会先把所有lib cell的cts purpose 禁掉,然后再去指定你需要的用于长tree的cell。至于为啥你要把getch的库往布线工具里放就不是很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mmon flow的话一般会先把所有lib cell的cts purpose 禁掉,然后再去指定你需要的用于长tree的cell。至于 ...

这个是工具自带的,貌似从2022年版本 放了gtech ,  这个gtech是不是要禁止掉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工具自带的,貌似从2022年版本 放了通过tech ,  这个gtech是不是要禁止掉
...

我理解是的,大胆放心禁,pr阶段不用这个库,用的都是vendor提供的标准单元库。我现在的版本是2022.12-SP6的,我get_lib_cells是抓不到getch相关的库的。不太清楚你那为啥有这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理解是的,大胆放心禁,pr阶段不用这个库,用的都是vendor提供的标准单元库。我现在的版本是2022.12-SP ...

我是T-2022.03  get_lib_cells gtech/* 可以抓到, icc2023 也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理解是的,大胆放心禁,pr阶段不用这个库,用的都是vendor提供的标准单元库。我现在的版本是2022.12-SP ...

用get_lib_cells  gtech/* 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get_lib_cells  gtech/* 试试

没,抓不到,你set_ref_lib看看?看看你的ref_lib都有啥,一般只有自己加的那堆ndm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抓不到,你set_ref_lib看看?看看你的ref_lib都有啥,一般只有自己加的那堆ndm路径 ...

set_ref_libs是没有的 。 get_libs gtech也没有。只有get_lib_cells gtech/* 可以 .跟其他网友聊了下  22.12版本也是可以抓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set_ref_libs是没有的 。 get_libs gtech也没有。只有get_lib_cells gtech/* 可以 .跟其他网友聊了下  22 ...

哦哦,确实,刚刚看了下字符敲错了,确实能抓到,但是具体为啥要放gtech库就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