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文件名最后的后缀代表的意思

楼主(2025-06-20):
请问在terminal下的文件名有后缀比如@ *,请问作用是什么

网友A:
@:符号链接
*:可执行文件

如果需要修改符号显示规则,可以通过修改LS_COLORS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符号链接
*:可执行文件

这个文件我打开是空的,如何看link的哪个文件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文件我打开是空的,如何看link的哪个文件吗

正常来说直接vi 打开即可,或者该文件名是否有空格或横线之类特殊符号

网友B:
那些符号不是文件名的一部分,是ls加上去的。默认ls也不会加,应该是设了别名或者改了环境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些符号不是文件名的一部分,是ls加上去的。默认ls也不会加,应该是设了别名或者改了环境变量。 ...

主要打开后是空的,我不知道要不要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来说直接vi 打开即可,或者该文件名是否有空格或横线之类特殊符号

打开后空的,有点不太明白了

网友B:
是不是空的不需要打开。如果打开,多用TAB自动不全,也可以在图形界面又键选择应用程序打开。避免因特殊字符打开的不是那个文件。

不打开看是不是空文件:
ls -l
看文件长度是不是0

file *
空文件会报 empty file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空的不需要打开。如果打开,多用TAB自动不全,也可以在图形界面又键选择应用程序打开。避免因特殊字 ...

好的大佬,谢谢